请教各位大侠:关于DMA中断标志的含义

楼主(2010-06-09):
stm32中ADC转换的数据可以由DMA读取到缓存中去
如果我规则采集6路信号,设置12位缓存
我需要知道每次6路采集完的标志去处理中断
那么请问各位大侠
DMA_IT_TC1  ( 通道1传输完成中断标志)是指的每次6路转换完传输完的中断,还是指的12位缓存存完?
DMA_IT_HT1(通道1传输过半中断标志)是指每次6路传了3路,还是12位缓存存了一半?
有点搞不清楚一半和完成时针对哪个的?
如果我想每存完一次6路信号转换完的数据就产生一个中断去处理数据那么应该怎么判断?

网友A:
12位缓存是什么?是多少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vu16 ADC_ConvertedValue[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2;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6;

网友A:
你的问题是:“DMA_IT_TC1  ( 通道1传输完成中断标志)是指的每次6路转换完传输完的中断,还是指的12位缓存存完?
DMA_IT_HT1(通道1传输过半中断标志)是指每次6路传了3路,还是12位缓存存了一半?”

不知道你对这2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有什么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是一个问题啦,请问答案是?

网友A:
我不太清楚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才问你:"每次6路传了3路"与"缓存存了一半"有什么分别?你认为传了3路应该占多少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