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0-06-09):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问个问题,在55kw的变频器和同步电机场合,由运放采集传感器的mv级(传感器两输出端之差)信号,经运放放大至标准信号0-5V,然后AD转换,最后以485通信方式与上位机通信,在变频器和电机没启动时,正常,电机启动时,运放的两输入端的mv信号减小,甚至为0。估计原因,一,传感器电源用的是AC-DC,运放可能会受到影响。二,运放输入端抗干扰不行,呵呵,大家能否指点下啊

网友A:
运放抗干扰能力相当强,问题出在传感器上或其它地方的可能性比较大。
干扰问题是很复杂很讨厌的,而且不仅与电路有关,还与机械结构、电路屏蔽、导线走向等等有关。楼主叙述的内容太少,无从判断。

网友B:
输入信号线用屏蔽线,电路板也要屏蔽

网友C:
55kw的变频器是个干扰源!

楼主:
我的放大图是这样的

楼主:
传感器的内阻是285欧,12V供电,屏蔽线输出。单独给传感器供电时(无干扰时),传感器输出正常。将传感器接到板子上(无干扰时),传感器的输出有变化(1mv左右),可以通过后级调零点解决,当有干扰(变频器上电或加速时急剧变化,在传感器负载一定下,变频器使能时传感器输出减小至定值,无干扰时输出定值)。传感器的外层屏蔽未接。是不是传感器到板子未作抗干扰处理,或处理不够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急望指点。

楼主:
电路板在一个金属箱子内,外部还有铁箱。电路板的地线未于箱子壳连接。

网友D:
1.运放改成仪表放大器。 2. 加强放大器电路的电源滤波。

楼主:
谢谢10楼楼主,我试一下

网友E(2013-05-13):
楼主,第一级运放中220K电阻过大,改为10K,同时将R4/R6减小。
总放大倍数约2000倍。第一级用40倍方法,第二级用50倍放大。第一级用精密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