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与地线之间短路问题

楼主(2010-06-09):
最近我们一个项目里面有应用SAEJ1939协议进行CAN通讯的,是应用于整车上面的一个系统,5月份出现一次控制器CANL与地线短路烧毁,发现后换了一个新控制器,正常运行快一个月时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现场我们也查了一下相关数据,发动机和整车都说这些参数正常,但是连续两次烧毁,我们一直都无法找出具体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先查工艺上的绝缘性问题,包括耐压。

楼主:
关键是同一网络上另一部件也是这样情况,这个部件已经应用到其他地方很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怀疑是否会是整车静电和电磁干扰造成,不知道是否也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大家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