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非门CD4012引脚该如何处置

楼主(2010-06-09):
CD4012内部集成了两个与非门,每个门对应4个输入引脚和一个输出引脚,现在的情况是其中一个门的引脚我全部用光了,但是另外的一个门我只用到了一个输入引脚,那么剩下的3个输入引脚该怎么样处理?听说是不能悬空的,应该要接高电平吧

网友A:
可以将四个输入引脚接到一起,这样的接法输入电容将增加到四倍,不过工作频率不是很高时问题不大。
另一方法是将多余的输入端接高电平,这样可以保持逻辑关系不变。此四输入与非门实际上仅是一个非门。

楼主:
实际中我用了这样的一个电路,希望得到的效果是:光藕一旦导通,4012的5脚信号被拉低,随即芯片发出一个高电平故障信号.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光藕导通时,也担心其C极的电压不足够低,导致4012仍认为是高电平信号,所以芯片没有动作

网友B:
增大上拉电阻,C的电压就低了。

网友A:
光耦输出低电平只要低于4.5V即可。上拉电阻取值合适的话,光耦输出一般都低于1V。
所以4楼不必担心。
但仔细计算上拉电阻,仍是必要的。

网友C:
呵呵!谢谢!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