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这三极管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0-06-09):
用8550给多个发光二极管驱动,B极接单片机IO  p1.0口,E极接5V电源,单片机p1.0口拉低后怎么三极管C极只有2V左右?这三极管起到开关作用,应该只会增加电流电压不会降低?

网友A:
可能是发光二极管没有串联限流电阻,或者是串联的限流电阻太小,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
“B极接单片机IO  p1.0口”,B极应该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单片机IO。连接基极的电阻太大的话,也容易使三极管不饱和导通。

网友B:
B极接个1K的电阻,差不多可以。你的负载可能太大。

网友C:
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发光二极管控制电路,通过B极控制C极的电压来控制发光二极光(LED)的导通

网友D:
楼主的字体很有个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