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EASYARM2131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10-06-09):
我使用的贵公司的例程做AD转换实验,通过调整电位器改变输入电压。结果通过AXD查看寄存器的值来确定。
可是改变电位器,AD0DR寄存器值一直不变,请问是哪里出错了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J))W8IY1{A)~B6K8M[6Y}KJ.jpg

网友A(2011-01-27):
坛子里有类似的贴子,LZ找找看吧。

网友B:
你的板子电压和电源电压共地了没有

网友C:
:$,我没看出哪错了。:L:c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