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定向天线 效果如何

楼主(2010-06-09):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在淘宝搜索吧

网友B:
简单试过两个健博通的2.4G 24DB的栅格天线,由于太简陋了,没有很准确的数据,确实有效果,另外就是驻波比很小:1.02,8公里后,方向性已经不是很明显了。一般的天线的角度在60度左右(6可以组成全向天线),这个没有查到(也许是水平有限,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C:
DIY的话,效果最好的是锅,其次还有PCB平板天线。菱形天线等。

楼主:
2.4G需要的天线很小呀,用多大的锅呀?

楼主:
据说使用半个易拉罐就有效果,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