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前辈

楼主(2010-06-09):
我现在在做μCLinux基础实验,对实验步骤里有个步骤不理解:如“步骤⑦启动μCLinux,进行NFS连接,进入pwm驱动所在目录,加载pwm驱动。”
请问在启动μCLinux,进行NFS连接了,如何做到“进入pwm驱动所在目录,加载pwm驱动”?“pwm驱动所在目录”在那里找到?

楼主:
在线等一夜,

网友A:
目录如下:SmartARM2200\光盘内容\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Chapter 5_uCLinux Operating System\Examples\5.6-PWM\pwmtest

使用之前先编译一下,之后再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