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的极化和波瓣

楼主(2010-06-09):
大家能通俗地讲讲吗?

网友A:
声波是纵波。空气中传播的声波,一小团空气的振动方向就是声波的传播方向,所以称纵波。
电磁波是横波。电场和磁场的振动方向与电磁波的传播方向垂直,所以称横波。而且电场振动方向与磁场振动方向也垂直。
假想电磁波正向你而来(这是传播方向),如果电场振动方向是竖直的,那么磁场振动方向就是水平的。
通常将电场振动的方向作为极化方向。电场和地垂直的称垂直极化波,电场和地平行的称水平极化波。还可能存在电场方向不断旋转的电磁波。如果电场矢量末端轨迹是椭圆,称为椭圆极化波,如果电场矢量末端轨迹是圆,称为圆极化波。椭圆极化和圆极化波又分左旋极化和右旋极化波。
一般,线形天线如果是竖直的,发射出的电磁波是垂直极化波,线形天线如果是水平的,发射出的电磁波是水平极化波。

网友B:
电磁波有线极化和(椭)圆极化之分,主要参照电场的变化(包括大小和方向)。圆极化是极化由一维上升的两维的自由度扩展,言下之意,(椭)圆极化可以分解成两个不同方向的同频线极化波之和。天线是辐射电磁波的,因此对应于其所辐射电磁波的极化分类,同样有线极化和圆极化之分。关于天线的波瓣,由于天线的辐射强度和其空间角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采用一种形象的图形来表示其各个方向上的辐射归一化强度,这便是天线的波瓣图。通常可以从波瓣图看出天线的方向性。

另,关于电磁波线极化方向的定义和通常感觉有所不同。极化方向的规定是相对于反射平面而定的,但参照平面确是入反射线所构成的平面(垂直于反射面)。所以垂直极化波是平行于反射面的,而平行极化波却不平行于反射面(但不一定垂直)。如果将大地看成是一个反射面,可见电磁波的极化方向异于通常的感觉。

楼主:
比较抽象,能通俗一点吗

网友C:
如果你的波是向着四面八方均匀传播的,相等电场强度的 “等高线” 是以你为中心的圆圈。

如果不是均匀传播的,“等高线”形状就变了。

网友D(2010-07-30):
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