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3250 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我的3250启动时不加载WINCE,我按照教程上连上COM口,看了
显示:
kickstart init ok!
copy s1l to memery!
jump to s1l!

SmartARM LPC3250 board
Build date: Dec 24 2008 08:38:21
Autoboot in progress, press any key to stop

SmartARM3250>

就结束了,没有教程以下的提示选择,哪里出问题了?
请教。

网友A:
首先,要确保启动的过程中,不要去按键盘上的按键,尤其是空格键;

    另外,可能是您将NAND Flash中的文件删除了,您可以参考光盘里出厂程序的恢复和更新文件夹下:SmartARM3250出厂程序烧写和更新.pdf进行恢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