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3250不支持2g的sd卡吗

楼主(2010-06-09):
(无正文)

网友A:
支持啊,我们这边经常使用2G的SD卡,可能是不认识您的SD卡,可能会有部分的SD卡无法识别。

网友B:
你出现的问题是由于SD卡读失败引起的,建议你尝试以下方法:

    1、确保SD卡部分对应的跳线帽连接正确;

    2、用前后台程序操作一下SD卡,看是否可行,如果可以,重新格式化后再进行操作一下;

    3、换另外一张SD卡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