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win7下的ISP下载

楼主(2010-06-09):
笔记本是WIN7操作系统,没有串行接口。我要用笔记本进行ISP下载。

于是我买了一根USB转串口线,安装好驱动后,设备管理器里多了一个COM8。

首先用一块单片机的板子测试一下,由于串口调试助手里没有COM8选项,于是我在设备管理器里将COM8改成了COM1。
用单片机的板子测试,可以接受和发送,正常。

然后我用Philips LPC2000 Flash Utility V 2.2.0连接ARM调试板,始终读不到ID。(调试板是好的。)

我又用台式机,将USB转串口线接上,连接ARM调试板,一切正常!

是系统的问题吗?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有可能是操作系统不同导致的,您可以换台式机下载,或者换个XP系统,或者用Flash Magic软件看看是否可以进行ISP下载。

网友B:
试试我的mcuisp,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