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个三极管组成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10):
一个一个看呗

网友B:
上图就有人帮你看

楼主:
这个怎么样的·只取了部分·元件型号是错的!分析下大致,谢谢!

网友C:
非经验画图.

Q2左右转过来就好看很多了.

Q3放大+反相, 并实现了电平转换----------应少了偏置
Q1/Q2推挽,在这里,使输出为12V/0V两种状态.
让Q4的G极能快速的高/低转换.

多去学校/书店,
多看看基本电路,
看多了,了解了每个基本电路的工作方式,
并知道了它们可以完成哪些任务.
就容易了.

好比小学时,先学加法,再学减法,接着乘法,后除法,等等.
再就是混合运算,
.....
慢慢就能完成复杂的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