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不画板,贴一个请多指教

楼主(2010-06-10):
久不画板,贴一个请多指教,诚心求教,但是不要人身攻击

网友A:
没有原理图,光看PCB还行,贴个原理图,板层都贴上来,才好评估

楼主:
可控硅控制功率电路,电路比较简单就没有画原理图

网友B:
没原理图不好说

网友C:
又是一个高手,不画原理图的高手,这是事不能省啊。

楼主:
比较赶的话就在纸上画原理图,再直接画板,我想没有谁真的可以做到没有原理图就可以画电路板吧

网友D:
呵呵!谁说不能?做强电控制的工程师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如果一个20脚的单片机你用了20年,平常板上器件不超过20个,一般就可以直接画PCB板了!

网友E:
可控硅控制功率电路,电路比较简单就没有画原理图
引用 楼主:

看到这句话,心里有说不出的味道!!

做事的态度都不对,真的不知道LZ怎么理解PCB这个职业!

网友E:
呵呵!谁说不能?做强电控制的工程师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如果一个20脚的单片机你用了20年,平常板上器件不超过20个,一般就可以直接画PCB板了!
引用 网友D: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就是一百个原件也能直接画!!!!!

:L 悲哀

楼主:
画在纸上的原理图就不算原理图了啊,很奇怪的观念啊,在工作笔记上把各个功能模块画好后就开始画PCB,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吧,当然希望大家都可以按照流程做,很多同行做事情都是很严谨的,请不要因为有没有原理图这事情发生争论,特别不要产生意气之争.

网友F:
这看上去是个:
接交流变压器输出,经整流滤波、LDO稳压,右边好像是个AT89C2051驱动一个LED数码管的板子。

从学单片机的那条路上走过来的人,应该或多或少都做过类似的东西。如果你做过几次,基本上所有的管脚就都在心里了,也就没必要画原理图了。

板子画的很好了,还是给点个人建议吧:
虽然在这个板上肯定能用,但是走线还是不要用直角的好,如果会用弧形拐角最好;
板子4个角也改成圆角,这样你的板子做回来看起来会舒服很多;
地层(铺的地)、电源层(如果有的话)和板子的边缘也要保持那个2W原则,直接铺到板子最边上肯定不合适。

楼主:
这块板是一个单面板,左边的高压区,右边最外层电源地,直角部分都是频率不到100HZ信号,左右高低压区使用电源和地分隔开,一直在努力学习中,谢谢指教,

网友G:
说说个人意见:
1、电压高的板子一定得注意间隔,在保证过流能力的前提下尽量的拉大;
2、建议不要全填充成方方的铜皮,毕竟尖角更容易放电,会减小耐压值;所以一般高压部分大都只改变线宽而不填充;
3、单片机退偶不良,必须在IC电源和地之间以最近的途径构建退偶回路,而在右下角却没看到你的退偶、滤波电容;
4、晶振的整个引线长度尽量短,两个电容应该靠近晶振引脚;
5、其他的没仔细看,布线看得出是用了心思的,赞一个。

楼主:
因为元件少,在电源输出部分做的退藕和滤波就可以保证单片机和其他用点元件的稳定工作,高压的部分其实相临的部分压差不大,不过以后一定会注意,晶振的电容是有点远,不过在这个板中是可以保证工作的,这些以后在设计中一定会注意,谢谢

网友H:
请教:右上角通过丝印看出来应该是数码管,和它相连接的信号线怎么有直角的?

楼主:
数码管的显示信号不是高频信号,所以可以用直角线,当然不用直角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