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4×4键盘值拼装成浮点数?

楼主(2010-06-10):
4×4键盘 键值有0~9个数字,还有小数点

要进行浮点数运算 由这几个按键输入数字组成精确到5位有效数字的浮点数

问题:怎么把这10个阿拉伯数字拼装成小数呢????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恳请赐教!只求思路就行了,有程序说明更好。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不是告诉你了吗

楼主:
:funk:小弟愚钝  没看懂  还望指点

网友B:
数码管 显示 还是 LCD ?

网友B:
和你说  别指望在这论坛上有高手指点你  这帮人很抠门!

楼主:
回复 网友B:
lcd呀  2楼自作高深:@

网友C:
方法一:
首先,你得有个缓冲区(多大就看你要输入多少数字了);
然后,你得给你输入的数据搞个格式(BCD还是ACSII就由你说了算了);
接着,你得知道什么时候数据输完了(没有回车还真不好搞);
最后,你得根据你输入数据的格式整理出你要的数据(别说你不知道12.34 = 1*10^1 + 2*10^0 + 3*10^-1+4*10^-2)。
完了。

方法二:
首先,你得知道你什么时候输入了小数点;
然后,整数部分 v += v*10 + new; // 不好意思,这里搞错了,应为v = v*10 + new
         小数部分 v += new/(10^i);

楼主:
谢谢9楼大哥 相信道行水平越高的 越有耐心 也越谦虚谨慎

回复 网友C:
感激涕零!!好人还是有的

网友D:
你问的问题就是把字符串转为小数的问题,可以采用标准函数 atof()或strtod()

#include<stdlib.h>
void main(void)
{
char *s="-100.23";//按键的数字字符串放在这里
float f;
f=atof(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