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T90USB82的ISP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0-06-10):
PONYPROG2000不支持呀。另请问双龙AT90USB82的价格?

网友A:
支持所有具有ISP接口的AVR芯片编程,使用最稳定可靠的USB转串口芯片FT232的设计,AT90USB82可以支持ISP

网友A:
AT90USB82的价格和订购的数量有关,顺便问一下,楼主为什么选这款?

楼主:
俺做音频USB接口(MIDI)用到了

楼主:
俺自己做了串口ISP工具,对AVR其它系列编程(PONYPROG2000支持的)没有问题,可是PONYPROG2000不支持AT90USB82,器件选择栏里没有。所以想找一个可串口ISP的软件支持AT90USB82

网友B:
avrstudio 自带的stk500就支持了

小店有对应的usb下载线 和高压编程器提供

网友C:
AT90USB**还有其他支持I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