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可以防止恶意拷贝的flash

楼主(2010-06-10):
(无正文)

网友A:
先假定有这么一种型号的FLASH,是无法COPY的。
但这种FLASH你还能够使用吗?它可是不能读出来的。

楼主:
这种flash是有的,比如使用密码之类的。防止的只是恶意的拷贝,不是不允许拷贝。有接触过的兄弟推荐下吧。

网友B:
代码在FLASH中,但一般还有一个引导程序的吧?如果引导解释程序不被**则FLASH中的数据自然就是安全的,想办法做好如何保住引导解释程序才是关键,FLASH随便读就是了。

见过有人用CPLD或者FPGA做引导的,呵呵,CPLD或FPGA的**成本相对就高的多了。

网友C:
现在很多flash是自带序列号的。你在软件中通过flash 命令读出这个序列号比对
不就达到你要求了?

这样做,麻烦就在于每个falsh写入前都要变更几个字节。
好在很多flash 编程器都支持序列号写入的

网友D:
系列号法的加密强度远远不够,用此法防护形同虚设,应采用片内片外合成代码法加密。

楼主:
chunyang, 能讲详细些吗

网友D:
首先要选择带有片内程序存储器的MPU、MCU等,且经调查该芯片尚未被**,然后将程序拆成两个部份(如果片内存储器够大当然就无需了),最重要的算法等代码置于片内,而外部程序无法独立运行,被反汇编也不能获得最有价值的程序核心,同时在片内外代码中加上互验功能、欺骗功能和版权信息等,这样即可基本放心。若主MPU、MCU无片内存储器或已被**,那么再引入一颗尚未被**的MCU用类似的思想专做加密MCU即可,同时MCU、MPU间的数据交互采用加密算法如DES、滚码等,密钥则非固定,这样的结构抗**性更强。
具体的程序编制要动脑筋,这是道和魔的较量,是技巧和思想的比拼。

网友E:
楼上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