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人员要求,请sh的xdjm联系

楼主(2010-06-10):
TI, TE, ST, se, AN
Express Logic is looking for high quality software/firmware engineers specialized in the TCP/IP area. Required skill set:
* Fluent in English, both reading and writing.
* Programming experience with typical real-time/embeded OSes, such asembedded linux, vxWorks, QNX, Nucleus, ThreadX, and so on.
* Self-motivated, be able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 Master in C programming language.
* Familiar with typical embedded development tools, such as GNU GCC/GDB,Gren Hills, Metrowerks(Freescale), or IAR tool chains.
* The ability to debug at source level using target-based debugging tool(such as BDM or JTAG) is REQUIRED.
* Familiar with the internals of the following protocols:IPv4, IPv6, UDP, TCP, ICMP, ICMPv6, IPsec/IKE, and TCP congestion control mechanism.
* Be able to install/administrate FreeBSD systems.
* Familiar with TAHI IPv6-ready ** self-test suite.
* Familiar with with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processors is highly desirable, and helpful:ARM, PowerPC, ColdFire, MIPS
* Some Perl skill is helpful but not required.
* Be able to devote at least 12 hours a week.
* Be a team player as well as an individual contributor.
Projects are typically 3-6 months in duration (estimation may vary dependingon skil level, and number of hours available). Long term contract is possible.
Competitive pay. Detailed payment term is to be discussed.

请发eamil:acute1110#163.com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是一个朋友在海外的项目,产品是自己开游艇出去玩用的,超声波水底雷达,用来探测鱼群的,不是做整个项目,是协助做一些后期的验证,解bug工作,难度不小,对工作时间有一定的要求,每天要有2-3小时的forcus项目时间,上班太忙得也不用和我联系了。

网友A:
是挺难得啊

网友B:
Express Logic is looking for high quality software/firmware engineers specialized in the TCP/IP area. Required skill set:
* Fluent in English, both reading and writing.
没问题。
* Programming experience with typical real-time/embeded OSes, such asembedded linux, vxWorks, QNX, Nucleus, ThreadX, and so on.
只玩过几种2
* Self-motivated, be able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恩。。。
* Master in C programming language.
基本的。。。linux源码看懂就行
* Familiar with typical embedded development tools, such as GNU GCC/GDB,Gren Hills, Metrowerks(Freescale), or IAR tool chains.
用过IAR编avr程序。
* The ability to debug at source level using target-based debugging tool(such as BDM or JTAG) is REQUIRED.
好像调试都是这么干的
* Familiar with the internals of the following protocols:IPv4, IPv6, UDP, TCP, ICMP, ICMPv6, IPsec/IKE, and TCP congestion control mechanism.
没问题。。。
* Be able to install/administrate FreeBSD systems.
不喜欢freebsd,对linux很熟。。。
* Familiar with TAHI IPv6-ready ** self-test suite.
不知道,没玩过
* Familiar with with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processors is highly desirable, and helpful:ARM, PowerPC, ColdFire, MIPS
没问题。
* Some Perl skill is helpful but not required.
会python。perl不太熟。
* Be able to devote at least 12 hours a week.
一个通宵。。。
* Be a team player as well as an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很高兴能和高手合作。(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般的队友)
Projects are typically 3-6 months in duration (estimation may vary dependingon skil level, and number of hours available). Long term contract is possible.
这个时间基本上可以现学现卖了。。。
Competitive pay. Detailed payment term is to be discussed.
没问题。我一般都是作出东西再谈这些。。。

不知道你找到人没有。

最近想接点活做做。

楼主:
时间的要求也比较重要,倒不是一个通宵就行的,因为是后期的解决bug的问题,所以每次提交板本后,我们要做测试,然后将bug list更新给你,可能每天的下午4点左右会有一个网络讨论,如果时间不允许,就改道晚上的7点开始--这也是我们要求不能太忙得原因。如有工作不是很忙得可以给我发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