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选取问题。

楼主(2010-06-10):
电阻两端加一个高压脉冲,幅值300V, 脉冲宽度50微秒,周期50毫秒。

选取16欧姆,50W的 RX24型铝壳功率线绕电阻器行吗?

功率可否这么计算  : ((300*300)/16)   *  (50uS/50mS) = 5.6W ?

手册上只给出了一个交流耐压值,为1000V。

楼主:
zu

电阻的选取只考虑耐压和功率吗?

以前一直觉得经过的最大电流就是用阻值和功率推导的,现在感觉拿不准了。。。。

允许的瞬间电流是多少

0欧姆电阻能承受的电流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0欧姆电阻在你的电路中不能真真正的按0殴去计算,你可以看一下0殴电阻的电流特性,在电流变化过程中0殴电阻两端是有电势差的,这就是有人那0偶电阻作为大电流系统的保险的原理的。

网友B:
除了要考虑平均功率要达到要求,也要考虑能耐受瞬间大电流,就好比交流电机保险丝选用不能只考虑平均电流。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瞬态大电流必须考虑,对于一定频率以上的激励还需考虑器件的频率特性,这时电阻的分布电感参数就必须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