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279读矩阵键盘总是0xFF

楼主(2010-06-10):
奇怪啊,硬件及振荡电路都没有问题,电源是5V.程序和芯片厂商提供的一样,发送时序正常,读出DATA却永远是0xFF(示波器看过),换了几块HD7279都是这样。

楼主:
嗯,已经解决了,是时序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2011-06-29):
讲出来让大家分享吗

网友B:
晕 我也碰到这问题  硬件电路被我弄查了无数遍,比高的那个PDF文件简直就是想让人骂娘,按它的一模一样的程序都没有用

网友B:
时序什么问题  分享下呀,我用的是以下程序,读键盘还是255;
/***************************/
UINT8 HD7279_Read_Byte()
{
        UINT8 i, Byte=0;
        HD7279_Data=1;
//        delayus(50);
        for(i=0;i<8;i++)
        {
                HD7279_CLK=1;
                  Byte<<=1;
                if(HD7279_Data)
                {
                Byte=Byte|0x01;
                }
                HD7279_CLK=0;
            delayus(4);
        }
        return Byte;
}

网友B:
按这个程序可以,**呀,这点东西,浪费了我4天时间,大家对比下我在7楼的程序,希望对遇到此困惑的朋友有帮助。我是困惑中在21世纪论坛里找到这贴的,不是故意挖老帖,
另外那个比高公司的PDF文件简直就是垃圾,希望大家别看那程序,看硬件电路还可以,我是被害惨了。
uchar ReceiveByte (void)
{
    uchar i, InByte;
    HDData=1;                // set to input mode
    LongDelay();

    for (i=0;i<8;i++)
    {
        HDClk=1;
        ShortDelay();//这里是关键,就是要加这个延时程序,也就是楼主所说的时序吧。
        InByte=InByte*2;
        if (HDData)
        {
            InByte=InByte|0x01;
        }
        HDClk=0;
        ShortDelay();
    }

    HDData=0;
    return (InBy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