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24V电源,出来个37V,晕!!

楼主(2010-06-10):
各位前辈大侠帮忙看看,原理上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文件是AutoCAD的,不会上传,只好压缩传上来了~郁闷

网友A:
变压器 出问题了吧,, 从220变到24伏  貌似不难。 实在不行 到市场上买个变压器 砸碎了看一下就ok了。

网友B:
什么变压器啊,坏啦吧

网友C:
光用变压器还不够吧,后面的调整电路还有很多东西要做对的

楼主:
变压器是个师兄给的资料,在外面做的样品.
后面的调整电路Q4和Q6标错了,是2N3906.如果还有其他错的地方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D:
既然你用了PI的芯片,PI有软件计算的,实在不行,找PI的技术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