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用CPLD检测外部信号上升沿的问题

楼主(2010-06-10):
请教:如何用CPLD检测外部信号的上升沿···
注:程序最好用VHDL语言
谢谢!!!~~~~

网友A:
如果脉冲宽度不是很窄,可以给CPLD一个20M的时钟驱动,用这个时钟一直检测外部脉冲,当测试到有0,0,1这样的序列时认为有上升沿,0,1,1也可以,主要是防干扰的考虑。
另外,如果脉冲很窄,就不清楚怎么解决了,可以试试用这个被检测信号做时钟源来驱动内部的逻辑,但是这样很容易设计出异步系统...

网友B:
看你边沿多快了,快的话触发锁存就可以了,如果非常慢的话就先施密特整形再触发锁存。

还注。。。不会是作业不会做上网找答案的吧。。。=,=

网友C:
嘿嘿。我也觉得楼主是不是要交作业。

网友D:
这个也太简单了,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网友E:
看看书就知道 ,楼主提问的方式很像交作业

楼主:
让大虾们误解了
再请教一下关于VHDL中按键去抖的程序,思路也行

网友B:
还是像交作业。。。

楼主:
那就是作业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