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2V的汽车用喊话器电路图

楼主(2010-06-10):
只要有直接喊话放大功能就可,最好直接连接到汽车的12V电源上能用。要求元器件尽量少,简单实用。请标明输入端MIC的接法和输出端话筒的解法。

网友A:
把汽车的卡带拆下来,找到前级输入,按个话筒插座,再把喇叭拖出来,至于你用收音状态喊话还是用磁带状态喊话就随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直接安在汽车上,不要拆汽车上的东西,要另外加喇叭。有详细电路图吗?

网友A:
弄个TDA1521搭一个吧

网友B:
既然问道了接法……最好还是买个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怎么还是两个喇叭,还有在左边Vi两端是不是直接接上话筒就可以了??

网友C:
建议看看模拟方面的书籍,很简单的一电路........

网友D:
可以参考这个图做个

楼主(2010-07-27):
回复 网友A:
能行吗?

网友E:
只要一个喇叭的话可接成BTL电路,还可提高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