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转换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6-10):
本人现在正用ICL7135做一个产品,现在偶尔会出现这么个情况,有时候在测试产品的时候会发现ICL7135的第一次转换结果会和后边的所有转换结果不一致,一般是第一次得到的结果偏小,其他的结果都挺一致,感觉挺奇怪。几十个板子,偶尔会有1、2个有这现象。
归零电容用的是黄色方块的薄膜电容105/63V(也用过CBB105/63V),积分电容用的也是薄膜电容105/63V(也用过CBB105/63V),CERF上接的电容也是黄色方块的薄膜电容474/63V,我看了不少朋友**上说用MKP电容或者高压CBB电容会有帮助?不知道这有什么说法,我现在问题说白了就是测试的重复性不稳定,就是第一次测试结果不理想。哪位网友有这方面经验的能否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我看了以个老外的板子,上边的电容用的是一个白色的扁长方体(长:4CM左右,宽:1CM左右)的电容,表面有金属质感,光滑,是不是就是MKP电容?)

网友A:
加一次延时电路去掉第一次转换。

楼主:
不好使,我把转换的数据放在一个数组里,采集和6组数据,最后只把第5和第6个数取平均,那样也不行,虽然有点改善。我觉得是不是归零电容用的不好,归零速度有点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