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 这样为什么不能计数?

楼主(2010-06-10):
用单片机输出一个4K的脉冲  为什么c251不计数  高手请指导下?

网友A:
检查输入最大频率是多少。

楼主:
30KHz    楼上的兄弟问一下  C251 要输入A B 两相 是不是x000 接一相 x001接一相?

楼主:
我试了  可以了

网友A:


楼主(2010-07-14):
因为我只接了 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