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电路严重影响前级放大电路

楼主(2010-06-10):
输入波形60khz,近似正弦波.第一级波形就变形严重,如果断开C9,波形就好了,放大电路和精密整流之间应该怎么处理才不相互影响?请高人指点一下
(注意,不是用的LM324,用的是TLC274)
原理图

输入波形

输出波形

网友A:
你这个运放的带宽很低啊,没有构成深度负反馈吧

楼主:
带宽应该够的吧,单位增益带宽1.7Mhz呢

找到原因了,后级影响前级,断开C9波形就漂亮了,但是要加精密整流电路,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B:
查一下直流偏置,有饱和迹象。

网友C:
你把电容短路了试一试。

楼主:
4楼,这个于饱和无关的.相反的,接更强的信号,第一级的波形变形更小

5楼,短路试过了,没区别

网友D:
换个运放试试不就知道了,这个频率比较高了。

网友E:
你把C10去掉呢,试一下,总感觉是后面的电路的有些反馈加在前级上面

网友A:
带宽应该够的吧,单位增益带宽1.7Mhz呢
找到原因了,后级影响前级,断开C9波形就漂亮了,但是要加精密整流电路,应该怎么处理?
引用 楼主:

1.7mh的时候这个运放输出才10mV。。。。
你可以看看上面个满幅度输出带宽只有200K

你可以在隔直电容后面加个对地电阻试试

网友B:
8楼说的应该是对的。如果基准电源回路内阻不足够小。基准电压会发生变化的。

网友F:
我觉的是不是供电范围的问题,我看你用的是2.5V供电是不是太低,导致线性区很小啊。

楼主:
8楼 10楼,去掉C10波形就好了.现在怎么处理呢?整流之后总是要滤波才行啊?

网友G:
PCB的地处理好了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B:
是否可以把C10的基准节点改为接地?
如果不行可以从降低基准电源阻抗方面想办法。比如在基准上并联一个大一些的电容,或者(也可以同时)减小C10的容量。

网友H:
在放大电路与精密整流间加跟随试试,原来我也出现过类似现象,不过频率没你的高,50HZ工频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现在发现精密整流电路有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输入波形

输出波形

网友I:
在精密整流和放大电路之间加个射极跟随器。

网友J:
如果基准电源回路内阻不足够小。基准电压会发生变化的。
----------------
请教下为什么,而且为什么加电容可以降低内阻了
------------------
楼主说的精密整流电路是不是基准啊

网友K:
1、信号输入没电容隔离,输入信号是对地还是对2.5V的?
2、LM324通常对付20KHz信号就够呛,你的信号是用60KHz的,用324不合理
3、LM324不是轨到轨的运放,最大输出比VCC要小1.5V左右,你的输出是否超标了?
4、你的整流部分是半波的。输出滤波电容不要接在2.5V上,直接接到地,以免流入2.5V端的交流电流过大,如果2.5V内阻较大,会引起2.5V电压的波动。
5、整流部分的运放+输入端应该接地才对,不然整流后的半波将是叠加在2.5V直流上的。

网友L:
AWEY老师,他说他用的用的是TLC274。

网友M:
学习一下,最近正在研究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想确认一下,1.7Mhz的单位增益带宽,用于60KHz的精密整流,带宽够不够?

网友J:
学习了,谁来回答我的问题的啊

网友A:
想确认一下,1.7Mhz的单位增益带宽,用于60KHz的精密整流,带宽够不够?
引用 楼主:

1.7Mhz是0db增益。60Khz输入信号放大5倍,那么运放在60Khz的开环增益应该远大于500倍,即55db。
我看了下datasheet,60Khz的时候,Avd只有100倍都不到。
你这个电路完全可以用仿真来做,分析起来方便多了。你的整流电路倍隔直之后的基准点是0V,但+端基准点却是2.5V,单电源的整流很难搞。

网友E:
回复 楼主:
滤波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电容对地啊,接到地上面!个人观点啊!

网友A:
我仿真了一个电路,LZ可以参考下。输入信号为10K,10mv正弦。用的低速运放,到60k有明显失真。图比较慢

网友N:
在你的电容和22K电阻之间加一个对地的电阻,阻值尽量小.
原因可能是你电容后的对地电阻阻值过大这样,RC电路就不能完全充放电,电容上积聚的能量无法向后传递,产生以上波形.

网友O:
将电容和R12的位置更换下试试,楼上说的有理,不是对地的电阻我认为上百K比较好。

楼主:
将整流的滤波电容接到GND以后波形明显改善了.多谢各位.
还有,这个IC用于精密整流确实带宽不够,而且,如25楼所说,单电源的精密整流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