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圈两端并联的器件作用

楼主:
如图,并联在线圈两端的器件是SOT223封装(图上用了三极管的符号,不一定是三极管),器件上印着“15.D ”,请教有谁见过类似的电路吗?这个器件作用是什么?
有谁知道这个器件具体是什么型号吗?
谢谢!

楼主(2010-06-10):
那个器件不是一定是三极管,我只是用了三极管的电路符号而已,器件封装SOT223,外表看上去有点像一个贴片三极管,只接了2个管脚,剩下的一个管脚悬空。

网友A:
如果只接了两个脚,可拆下测测正反向压降,看是不是个PN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