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中,是不是所有的外部变量都要用volatile来限定?

楼主(2010-06-10):
我在用IAR的时候,怎么有这样奇怪的事情?
volatile static uchar power; //定义一个外部变量
当时在中断函数里,加入这样的式子power=power+sum,怎么提示警告Warning[Pa082]: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但是把开头的volatile去掉才没有警告了。。。。volatile的作用就是不让编译器别把它定义的变量给优化掉了吗。。。。。。
还有就是用volatile static uchar power 这样定义变量就算后面没有用到,也不会提示。而没有用volatile的外部变量,没有用到就要提示警告了......该怎样理解呢???

网友A:
power和sum这两个变量都是volatile的吧,volatile字面意思是“易失,易挥发”的意思,加了这个修饰的变量,编译器在每次使用它的时候都要从该变量的内存地址取出变量值,而不能使用暂存在寄存器中的值。如果power和sum都是volatile型的,编译器在做power+sum运算的时候就不能绝对地不使用寄存器中的值,取变量值肯定会有先有后,然后再相加。而这个取变量的先后顺序是未定义的,所以出现了那个警告。

网友B:
最好全都加上volatile

网友C:
对非操作系统的裸奔来说,
被中断函数和普通函数共同用到的全局变量需要加,
其他不需要

网友D:
没有这回事,
建议中断中使用的全局变量加

网友B:
中断里的变量加,拿不准的也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