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设计与应用

楼主(2010-06-10):
说一说LED灯具方面的设计。

网友A:
我想要一个独立按键和四位数码管显示的源码

网友B:
二楼,又是一个要写作业的。

网友C:
优缺点?还是原理分析?

网友D(2010-11-09):
这个概念大了,不知从哪说起?

网友E:
:funk: 跟我们公司做的产品一样

网友F:
======================================================
▲ 闪灯程序要完成的有:

   (1) 灯的IO配置
   (2) 灯的开与关
======================================================
▲ 闪灯程序步骤:

   1> 定义一个IO对象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2> 配置当前对象(引脚、IO模式、速率)
      GPIO_Pin=GPIO_Pin_3; //对应灯的地址;原理图上有说明
      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速率

   3> 初始化端口C所指的对象PG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4> 设置端口C的引脚3有效,即灯亮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5> 设置端口C的引脚3复位,即灭灯
      GPIO_ResetBit(GPIOC,GPIO_Pin_3);

   循环4步、第5步即闪灯;
   注:每开关一次灯间插入一次延时函数delay(){int i; for (i=0; i<=0xffff; i++);}
=======================================================
QQ:280704150 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G:
用什么控制的

楼主(2011-01-18):
LED电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