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侧电压的保护

楼主(2010-06-10):
各位大侠高手,我最近在作一个逆变电源,直流侧为360V,我想对其进行直流电压的上下限保护,上限不得超过380,下限不得超过300,如何实现啊,本人初学者,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用个窗口比较器,输入电压高于上限或低于下限时动作。至于是关逆变器还是切断直流电源,那要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网友B:
参考一下过压或欠压保护电路即可。

楼主:
二楼的师兄,能否说得明白一点,我还是不太明白啊,还请您不吝赐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还请您说的明白一点,这一方面我真的是不明白啊

网友A:
5楼:
两个电压比较器,一个高于380V动作,另一个低于300V动作,两个比较器的输出相“或”。“或”的结果干什么,视你自己的需要决定。

网友B:
也就是用一个比较器来检测输出电压值,超出或低于设定值就开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