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PROTEUS版,,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北航出版

楼主(2010-06-10):
AVR+PROTEUS版,,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北航出版

相关介绍:
http://www.buaapress.com.cn/buaa/html/book/view.asp?id=2821&cat_f=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cat_s=单片机

下载地址:
http://www.buaapress.com.cn/buaa/html/download/index.asp

楼主:
目录 第1章AVR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1
1.1AVR单片机简介1
1.2AVR Studio+WinAVR开发环境安装及应用4
1.3AVRGCC程序设计基础7
1.4程序与数据内存访问14
1.5I/O端口编程14
1.6外设相关寄存器及应用16
1.7中断服务程序31
1.8GCC在AVR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中的优势33
第2章Proteus操作基础35
2.1Proteus操作界面简介35
2.2仿真电路原理图设计37
2.3元件选择39
2.4仿真运行44
2.5Proteus与AVR Studio的联合调试45
2.6Proteus在AVR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中的优势46
第3章基础程序设计48
3.1闪烁的LED48
3.2左右来回的流水灯50
3.3花样流水灯52
3.4LED模拟交通灯54
3.5单只数码管循环显示0~957
3.68只数码管滚动显示单个数字59
3.78只数码管扫描显示多个不同字符61
3.8K1~K4控制LED移位62
3.9数码管显示4×4键盘矩阵按键65
3.10数码管显示拨码开关编码68
3.11继电器控制照明设备70
3.12开关控制报警器72
3.13按键发音74
3.14INT0中断计数76
3.15INT0与INT1中断计数79
3.16TIMER0控制单只LED闪烁83
3.17TIMER0控制流水灯85
3.18TIMER0控制数码管扫描显示87
3.19TIMER1控制交通指示灯90
3.20TIMER1与TIMER2控制十字路口秒计时显示屏94
3.21用工作于计数方式的T/C0实现100以内的脉冲或按键计数98
3.22用定时器设计的门铃100
3.23报警器与旋转灯103
3.24100000 s以内的计时程序106
3.25用TIMER1输入捕获功能设计的频率计109
3.26用工作于异步模式的T/C2控制的可调式数码管电子钟113
3.27TIMER1定时器比较匹配中断控制音阶播放117
3.28用TIMER1输出比较功能调节频率输出120
3.29TIMER1控制的PWM脉宽调制器123
3.30数码管显示两路A/D转换结果126
3.31模拟比较器测试128
3.32EEPROM读/写与数码管显示130
3.33Flash程序空间中的数据访问136
3.34单片机与PC机双向串口通信仿真141
3.35看门狗应用147
第4章硬件应用150
4.174HC138与74HC154译码器应用150
4.274HC595串入并出芯片应用153
4.3用74LS148与74LS21扩展中断157
4.462256扩展内存实验160
4.5用8255实现接口扩展163
4.6可编程接口芯片8155应用168
4.7可编程外围定时/计数器8253应用173
4.8数码管BCD解码驱动器7447与4511应用178
4.98×8 LED点阵屏显示数字181
4.108位数码管段位复用串行驱动芯片MAX6951应用183
4.11串行共阴显示驱动器MAX7219与7221应用188
4.1216段数码管演示193
4.1316键解码芯片74C922应用196
4.141602 LCD字符液晶测试程序199
4.151602液晶显示DS1302实时时钟205
4.161602液晶工作于4位模式实时显示当前时间211
4.172×20串行字符液晶演示214
4.18LGM12864液晶显示程序217
4.19PG160128A液晶图文演示226
4.20TG126410液晶串行模式显示247
4.21用带SPI接口的MCP23S17扩展16位通用I/O端口257
4.22用TWI接口控制MAX6953驱动4片5×7点阵显示器262
4.23用TWI接口控制MAX6955驱动16段数码管显示266
4.24用DAC0832生成多种波形270
4.25用带SPI接口的数/模转换芯片MAX515调节LED亮度273
4.26正反转可控的直流电机276
4.27正反转可控的步进电机279
4.28DS18B20温度传感器测试282
4.29SPI接口温度传感器TC72应用测试293
4.30SHT75温、湿度传感器测试299
4.31用SPI接口读/写AT25F1024309
4.32用TWI接口读/写24C04318
4.33MPX4250压力传感器测试326
4.34MMC存储卡测试329
4.35红外遥控发射与解码仿真340
第5章综合设计348
5.1多首电子音乐的选播348
5.2电子琴仿真353
5.3普通电话机拨号键盘应用357
5.41602 LCD显示仿手机键盘按键字符363
5.5数码管模拟显示乘法口诀369
5.6用DS1302与数码管设计的可调电子钟372
5.7用DS1302与LGM12864设计的可调式中文电子日历380
5.8用PG12864LCD设计的指针式电子钟393
5.9高仿真数码管电子钟401
5.101602 LCD显示的秒表409
5.11用DS18B20与MAX6951驱动数码管设计的温度报警器413
5.12用1602 LCD与DS18B20设计的温度报警器421
5.13温控电机在L298驱动下改变速度与方向运行431
5.14PG160128中文显示日期时间及带刻度显示当前温度439
5.15液晶屏曲线显示两路A/D转换结果447
5.16用74LS595与74LS154设计的16×16点阵屏452
5.17用8255与74LS154设计的16×16点阵屏457
5.188×8 LED点阵屏仿电梯数字滚动显示461
5.19用内置EEPROM与1602液晶设计的带MD5加密的电子密码锁466
5.2012864LCD显示24C08保存的开机画面480
5.2112864LCD显示EPROM27C256保存的开机画面488
5.22I2CAT24C1024×2硬字库应用491
5.23SPI-AT25F2048硬件字库应用498
5.24带液晶显示的红外遥控调速仿真505
5.25能接收串口信息的带中英文硬字库的80×16点阵显示屏511
5.26用AVR与1601 LCD设计的计算器523
5.27电子秤仿真设计531
5.28模拟射击训练游戏537
5.29PC机通过485远程控制单片机546
5.30用IE访问AVR+RTL8019设计的以太网应用系统550

网友A(2014-08-25):
发此贴何故?就是为了介绍一下本书的题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