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STM32 UART 多机通信,1主多从,从机最多可支持多少个啊?

楼主(2010-06-10):
香主,请问STM32 UART 多机通信,1主多从,从机最多可支持多少个啊?
datasheet上 配置寄存器(USART_CR2)节点地址只有4位,也就是说最多只能有15个从机吗? 可不可以1个主机带100多个从机啊?

网友A:
没错,地址只有4位,也就是说最多只能有16个从机;要接100个,只有另外想办法了。

楼主:
谢谢香主.
那么有没有可行的办法啊?有个项目,1个主机带400多个从机, STM32F103最多有5个UART串口,初看这个芯片很合适,细看一下晕啊,怎么只能带16个从机.

网友B:
软件识别地址即可。
普通的51都可以跑得很流畅了

楼主:
51不够串口啊

网友A:
对呀,软件识别地址即可。

楼主:
是不是这样啊:
对主机: 发地址时设9位模式,且最高位(第9位)是1,低8位是地址.  发数据时设置成8位模式.
对从机: 初始设置成9位模式,各从机接收到9位的地址进入中断后与本机地址校验,匹配时设置成8位模式以便接收后面的数据,不匹配时退出中断,因为后面主机发送的时8位的数据,非匹配的从机不会产生中断.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啊:
对主机: 发地址时设9位模式,且最高位(第9位)是1,低8位是地址.  发数据时设置成8位模式.
对从机: 初始设置成9位模式,各从机接收到9位的地址进入中断后与本机地址校验,匹配时设置成8位模式以便接收后面 ...
引用 楼主:

使用软件识别地址,你可以自己任意定义操作方式。

楼主:
谢谢 香主 和 mohanwei, 看来我要做个板子试下.

网友B:
新做的产品最好用8位模式,校验码为空……其它模式极少见,而且是在老产品上
软件协议里定义地址码即可,例如:
Head  Addr    Cmd     Len      Data[Len]   CRC16       Tail
帧头   地址码  命令码  数据长度  数据           CRC16校验   帧尾

网友C:
我在智能化大厦产品用过,最好不要用高阻抗驱动器,普通驱动芯片只能到30个终端。

楼主:
谢谢10楼 mohanwei 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