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调压范围要求较大的电源,如何处理死负载

楼主(2010-06-10):
要做一个5V~48V连续可以调节电压的电源,经常使用的值为24V,1.5KW,要求5V时也能带载150W,那样的话这个死负载该怎么样选择?在低压时候能稳压,但是48V时就有些很发热了

网友A:
可以考虑分段控制,输出电压较低时用较小的电阻,输出电压较高时用较大的电阻。
还可以考虑在你的电源内部做上电子负载,其消耗电流随输出电压变化。
这些方法,用单片机控制比较方便,可以说是顺手做的事。当然,电压比较器等方法也可以,稍麻烦。

开关电源设计时仔细一些,可以减小死负载的功耗。

楼主:
用分段的方法确实我们几个同事也刚刚讨论了,发现除了这样别的方法都不好用,虽然麻烦些,但是比固定一个死负载要好,谢谢斑竹

2# maychang

网友B:
也许弄一个负斜率的压控电流源更简单, LM358+BJT就搞定。

网友C:
最后一级做成同步续流方式的BUCK,可以不用假负载。

网友D:
做个恒流负载——用不了几个件的

网友E:
做输出电压检测,控制恒流、恒压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