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64遇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10):
mega64程序调试,有时跑飞,停下后会停在一个叫?UL_DIVMOD_L03:的反汇编子程序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是库函数,32位除法

楼主:
谢楼上!问题暂时解决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串口扩的是485,我开始写程序时有接收超时控制,结果在主函数中忘了加功能了,可能造成了正接收时我改成发送了,可这是485的事啊,对于处理器来说是没什么影响的,因为串口本就是全双工的,不知为什么,加了超时控制功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