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晶振不起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10):
如题,使用了网上说的各种方法,都不行,第一次用STM8S,直接用来开发产品。没想到遇到这事

网友A:
可能:1)电路问题;2)电路板问题;3)晶体问题。

楼主:
又焊接了一块板,晶振可以正常了,原来的的那块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焊接的时候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