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保护

楼主(2010-06-10):
逆变电路的热保护以及驱动板和控制板的热保护如何设计

网友A:
这全看你的要求了。
最简单的,用个温控开关贴到发热最厉害的元件上。
你的逆变器内部如果使用了单片机,将敏感元件如热敏电阻等贴到发热元件上,单片机检测温度,到一定温度报警,温度再高关机。

网友B:
拉拉 给你顶下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你好,热敏电阻的阻值一般都多大啊,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电路,但因不知道热敏电阻的阻值,因此无法确定其它电阻的大小

网友:
NTC  100K   B=3950

网友C:
路过,参考参考

网友D:
2楼说的很对。

网友E:
过来学习,开关电源不好搞呀

网友D:
楼上的兄弟,能说说开关电源怎么不好搞吗?

网友F:
得有个过程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