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运用在单片机电路上所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6-10):
我在做智能车时  老听说别人因为用的开关电源把电源烧了!  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开关电源在单片机的缺点和放干扰措施!  高手们  出来聊聊吧!

网友A:
缺点和放干扰措施 ———— 楼主先起个头吧

防干扰不容易,放干扰好像也不容易,嘿嘿,;P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所说的问题。究竟是单片机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出现问题,还是用单片机去做开关电源时出现的问题。至于前者,单片机使用开关电源供电不是正常的么,后端用7805或者其他LDO就可以了阿。单片机要做开关电源的话,对单片机还是有较高要求的,速度最重要的。

楼主:
是单片机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出现问题!  但是为什么会烧坏单片机呢?  干扰也不能这么厉害吧?  都能把单片机烧了?

网友A:
查查接地是否良好,看看开关电源高频是否滤干净,测测上电瞬间是否有高电压输出。

楼主:
5楼说的有点道理哟!  不知用示波器能测到有高压输出嘛!  没试过   下次试试

网友B:
看看单片机电源的电容是否合理,加一个几十到几百uF级左右电解和一个104瓷片,5V的电压如果还担心的话可以加一个5V的Zener加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