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C8051F340的定时器可以输出40KHZ的脉冲吗?

楼主(2010-06-10):
C8051F340的定时器可以输出40KHZ的脉冲吗?如果可以怎么输出呢?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C8051F340 PCA来实现!

承接usb,rf,net相关开发项目以及技术转让!
email: yang96381@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侠!可是我还是不太清楚怎么实现?能说的详细一点吗?非常感谢!

网友B:
配置向导...

网友C:
定时器能实现pwm吧,avr单片机里可以实现pwm占空比控制。40kHz,即实现一个周期25us电平变化,在配置向导里可以设置定时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得把板子焊出来,让他独立工作。用配置向导可以吗?

楼主:
请教高手从硬件如何实现呢?:dizzy:

网友D:
配置pwm参数标,启动后可以不管,非常方便,在c8051网站上有例程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我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手,新华龙网站取消了BBS,登陆不了了,你可以给我传一份吗?非常感激!

网友E:
在你安装slicon labs 的IDE之后,在安装后的文件中找到examle那个文件夹 里面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