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反相器的电路

楼主(2010-06-10):
一本书上说A端输入低电平0.2V时,T1基极被钳位在0.9V,因此T2发射结不会导通。T1的集电极电阻是R2和T2的b-c结反向电阻之和,非常大,因而T1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Vce=0;T1的集电极电流极小,定量计算可忽略。
对于这段话有几个地方不理解:
1、T2的发射结不导通是因为T1的基极被钳位在0.9V?T2的基极和T1的基极中间还有T1的b-c结呢,如何理解?
2、T1的集电极电阻是R2和T1b-c反向电阻之和,非常大,这是T1工作在深度饱和的原因?如何判断T1的工作状态?
“在A端加3.4V时,Vbi被钳位在2.1V。”为什么是2.1V,如果是2.1V,T1的发射结是正偏还是反偏?

网友A:
这里主要分析TTL反相器的逻辑关系,并估算电路中有关各点的电压,以得到简单的定量概念。  (1)当输入为高电平,如vI=3.6V时,电源VCC通过Rbl和T1的集电结向T2、T3提供基极电流,使T2、T3饱和,输出为低电平,如 vO=0.2V。此时 VB1=VBC1+VBE2+VBE3=(0.7+0.7+0.7)V=2.1V   T1的发射结处于反向偏置 ,而集电结处于正向偏置。所以T1处于发射结和集电结倒置使用的放大状态。由于T2和T3饱和,输出 VC3 =0.2V,同时可估算出VC2的值:VC2=VCE2+VB3=(0.2+0.7)V=0.9V   此时,VB4=VC2=0.9V。作用于T4的发射结和二极管D的串联支路的电压为VC2-Vo=(0.9-0.2)V=0.7V,显然,T4和D均截止,实现了反相器的逻辑关系: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为低电平。  (2)当输入为低电平且电压为0.2V时,T1的发射结导通,其基极电压等于输入低电压加上发射结正向压降,即:VB1=(0.2+0.7)V=0.9V   此时VB1作用于T1的集电结和T2、T3的发射结上,所以T2、T3都截止,输出为高电平。  由于T2截止,VCC通过RC2向T4提供基极电流,致使T4和D导通,其电流流入负载。  输出电压为vO=Vcc-VBE4-VD=(5-0.7-0.7)V=3.6V   同样也实现了反相器的逻辑关系:输入为低电平时,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B:
1、T1基极被箝位在0.9V,是输入的0.2V加T1发射结压降。此时T1集电结反向,不能用PN结压降考虑。实际上,T1深饱和,集电极电位仅比发射极电位高一点,低于基极电位。
2、T1集电极负载很大,是T1此时深饱和原因。判断T1状态,应计算此时T1基极电流,电源正端电位减T1基极电位再除以R1。
未标号的那个问题,我找不到A端在哪里。

楼主:
A点就是输入点Vi,没标全
感谢maychang清晰的解答

楼主:
2楼:您所说“(1)当输入为高电平,如vI=3.6V时,电源VCC通过Rbl和T1的集电结向T2、T3提供基极电流,使T2、T3饱和,输出为低电平,如 vO=0.2V。此时 VB1=VBC1+VBE2+VBE3=(0.7+0.7+0.7)V=2.1V ”恰好是我不理解的地方,如何判断T2和T3深度饱和?由文中说,T1的集电结电阻非常大,有电源通过Rbi和T1的集电结给T2和T2基极供电的话,电流应该非常小,怎么判断T2和T3饱和?
还有VB1=VBC1+VBE2+VBE3=(0.7+0.7+0.7)V=2.1V ,为什么VBC1按照0.7计算?后文T3深度饱和时VCE=0.2V不是吗,那如果按照T1深度饱和时,VCE1=0.2,VBC1=0.5V才对啊?
还望您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B:
5楼:
“由文中说,T1的集电结电阻非常大……”
输入高电平,T1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集电结电阻就不是非常大而是非常小了,电源通过R1和T1的集电结给T2和T3基极供电,电流就不是非常小而是足够大了。该电流大致是(5-2.1)/4k=0.725mA。
“为什么VBC1按照0.7计算?”
T1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集电结是个二极管,正偏时压降0.7V。T1此时并不是深度饱和,注意T1发射结反偏,它根本不是放大工作状态。

楼主:
哦,感谢maychang和RGB123的讲解,很清楚,谢谢

网友C:
楼上几位分析的很清晰:lol

网友D:
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输入高电平的时候T1的发射结就是反偏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输入高电平的时候,T1基极被钳位于2.1V,高电平大于3.4V,3.4-2.1=1.3>0.7V当然发射极反偏啦

网友E:
还有输入高电平的时候,T1管处于反向放大状态,只是β系数小多了,没有正向时β系数大而已,

网友F:
学习了
以前理解有误区

网友G:
按"Ctrl+Enter"直接提交

网友H:
学习了
以前理解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