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320 使用问题

楼主(2010-06-10):
在使用max1320过程中,使用内部参考基准、内部时钟,max1320的8个通道的模拟信号接一个信号,但采样出来的数据低4位总有飘动,而且转换的数据经过计算得到的模拟电压与实际万用表测量的电压误差有3%,。严格来说,max1320是同步采样、14bit精度,应该很准。用万用表测量他的参考电压,是2.48V,有没有使用过这个芯片的tx?虚心请教,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不至于吧,我用1324蛮好的

楼主:
不知楼主是怎样配置这个芯片的?我是用fpga控制这个芯片,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它的时序,问题不是很大,可能是在模拟配置方面有点问题。另外,当max1320不接任何外围的模拟信号,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它的模拟通道信号,居然有1V多,这个地方不知是不是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