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那些行业的产品需要高速隔离?

楼主(2010-06-10):
(无正文)

网友:
PLC, 运控等

网友A:
工业控制

网友B:
需要高速通讯或传递速变信号的场合在需要隔离时才使用高速隔离技术,具体是哪里不能泛泛而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PLC 和变频器中都会用到

网友D:
网络设备也不是一定要隔离的,
只是网络设备是因为端口很多,
如果不隔离的话,
各种不同设备引入的不同机制会给网络设备带来太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隔离带来了很高的兼容性.和安全性

如STACK口就没有隔离的,10G口也有不隔离的,
1G也有不隔离的模块(交换机间的跳线----一般用在同品牌上)

并不是网络设备确定了要隔离,而是兼容性,可靠性等要求隔离.

网友E:
和你推荐一个行业,电机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受教了
多谢

网友F:
涉及到端口电路的设计中会使用高隔离器件,利用这种隔离特性来提高端口的电路抗过电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