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情况下单片机发热的厉害?请大家讲讲经验...

楼主(2010-06-10):
一个信号20khz的正弦波信号发生电路  不知道怎么搞的  发热的厉害   但查不出什么原因!  过会自己就好了!  这种情况发生过两次!  请高人指教!!传授经验!用的是STC单片机!

网友A:
我正在调试的一个单片机就烫的利害,不过凑活着能用,单片机现在处在亚健康状态,发烫原因基本查清了,我发现我的单片机的端口状态不对劲,在刚一上电端口为输入态或者高阻时,很多端口上都有一个中间电平,非高非低,我猜可能是我焊单片机时在端口烫的时间太长,端口有点坏了.但是端口依然可以完成正常的输出功能.在单片机刚上电时测量端口电平.
以上是我遇到的.仅供参考!

如果你单片机没有程序,上电不烫,加载程序运行后才发烫,上面的经验不适合参考.查查其他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