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FG4618

楼主(2010-06-10):
德州仪器 (TI) 宣布推出MSP430实验板,其部件号为 MSP-EXP430FG4618。

楼主:
该工具可帮助设计人员利用高集成度片上信号链(SCoC)MSP430FG4618或14引脚小型F2013微控制器快速开发超低功耗医疗、工业与消费类嵌入式系统。

网友A:
该电路板除集成两个16位MSP430器件外,还包含一个TI(Chipcon 产品线)射频(RF)模块连接器,以用于开发低功耗无线网络。

网友B:
它还支持多种输入输出选项,其中包括扩音器、蜂鸣器、液晶显示屏 (LCD)、电容触摸板、按钮以及引脚板原型空间等。

网友C:
利用两款MSP430 MCU,设计人员可方便地开发多种电池供电的低功耗产品,其中不仅包括对成本与空间要求严格的传感应用,如运动检测器,而且还能同时支持高集成度应用,如高精度便携式医疗与工业传感。

网友D:
F2013是一种4mm×4mm 14引脚小型器件,其全面可编程时钟系统能够在不足一微秒的时间内从业界领先的500nA待机模式唤醒到全速工作模式。

网友E:
还包含支持高精度传感系统的16位Σ-Δ ADC、2KB闪存、128B RAM存储器以及可简化SPI与I2C实施的基本串行通信接口(USI)。

网友F:
内含116KB闪存的FG4618 MCU还集成了MSP430X内核架构(具备1MB扩展内存模型)。

网友B:
扩展存储器存取功能不仅满足当今大型系统的内存要求,而且全面支持采用模块化C语言开发的尖端实时应用。

网友C:
多达三个针对高精度仪表的运算放大器、板上处理速度高达200ksps 的12位ADC、仅需1微秒全码转换建立时间的12位DAC以及DMA,则无需使用外部组件就可共同构成一款完整的片上信号链(SCoC) 单芯片解决方案,降低了总体系统成本。

网友G:
多种接口与输入∕输出选项与上述两款设备配合工作,能帮助设计人员快速对MSP430 MCU 的适用性进行评估。

网友H:
板上JTAG headers不仅可实现两个器件的编程与调试,而且还允许两个MSP430间或与其它外部器件的通信。

楼主:
各种输入选项包括扩音器、电容触摸板与按钮等。输出外设则包括蜂鸣器、LCD、RS232 通信接口以及模拟输出的3.5mm耳机插孔等。

网友B:
为了加速低功耗无线RF系统的开发,该实验板还包含支持多种Chipcon评估板的连接器,涵盖不到1GHz与2.4GHz频带(包括IEEE 802.15.4/ZigBee标准)。

网友F:
该实验板还支持独立提供的CC11x0、CC25x0与CC2420评估套件。

楼主:
对,可以结贴了,多谢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