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启动问题

楼主(2010-06-10):
我做了一个tl494的ACDC反激电路,用辅助绕组供电,启动电阻只有30K的时候才能启动,但是这样功耗很大,用大于30K的电阻都达不到启动电压,我看3842的启动电阻都是在130K左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是TL494内阻太小么?有没有办法可以使电路在启动后关断启动电阻啊?

网友A:
启动方式不同

网友B:
电路可否看一下?

网友C:
因为494设计的启动电流就很大! 所以不适合你这个方式使用    如果要用还是用384x系列  低电流启动的IC

网友D:
如果非要用494也行  加个高压三极管做开关  有了辅助电源工作后 用三极管切断30k电阻的回路就OK了  不过总体成本貌似更高!

网友A:
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