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0-06-10):
原用在射灯上的电源,交流220V输入12V交流输出,最大功力60W。现在就是想把它改为16V交流输入,输出不变,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好乱七八糟啊

网友B:
是乱七八糟的电子变压器,

网友C:
可以,可能你要换掉所有东西
建议先学习下开关电源原理

网友D:
找一个电源转换芯片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