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导入PCB

楼主(2010-06-10):
应用99,为啥在ERC之后,erc检查没有错误,在导入网络报表之后,有二十个错误。元件的封装没有错误啊。请各位大虾们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如果封装没问题,那是不是加载封装库

网友B:
是不是封装库没有加载啊

网友C:
出错的原因有下面几点。
1,原理图的footprint命名和PCB库中的不同。
2,PCB库没有加载全--针对你sch中用到的pcb库都要加载。
3,将错误的报告仔细检查一下看看具体原因在哪里

网友D:
不是没有加载封装库 其实就是没有把封装库栏打开 你试试打开封装库后 在去导入PCB去

网友E:
支持4楼的观点,仔细看报告提示的是什么错误

网友F:
还有可能是原理图的引脚跟封装的引脚对应错误。

网友G:
这种问题,最大的问题估计就是封装库上有问题!

网友H:
是不是封装库没打开

网友I:
楼主能否把那些错误粘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