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毛刺怎么消除

楼主(2010-06-10):
module acc(clk,temp);
input clk;
output reg [47:0]temp;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
begin
temp<=48'D1407374883553+temp;
end
endmodule

以上是的哦VERLOG 语言编写 和仿真的结果 但有毛刺怎么消除 我用的是EP2C5T144C8

网友A:
这个和FPGA没有关系,时时序的问题。也就是FPGA里经常会面临的竞争和冒险的问题,建议LZ查阅一些相关资料,一般都会介绍竞争和冒险产生的原因以及消除方法等。

网友B:
复杂的数字电路总会有的,CPLD会稍微好一点,这个很难消除,虽然也有一些优化的办法。关键是只要不影响正常功能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是同步电路,很正常的波形。 还需要销啥毛刺!

网友B:
是不需要,可能楼主觉得不太好看吧

网友D:
楼主要是觉得不好看,可以选择功能仿真,那个事纯粹的逻辑仿真,没有时延,毛刺...在设置里面

网友E:
打多一级寄存器,毛刺消失的概率变大

网友F:
因为仿真时是ns级,而FPGA内部的信号延时也是ns级,所以仿真时会产生竞争冒险

网友G:
程序和图好像对不上嘛

网友H:
楼上的都说了:程序和图好像对不上嘛。估计时钟使用错了。

网友I:
hoho,楼上各位不要把竞争冒险及触发器setup/hold时间混为一团

个人愚见,两者根本不是同一个东东

网友H:
楼上的,不是“把竞争冒险及触发器setup/hold时间混为一团”,大家说程序和图对不上的意思应该是说楼主的程序使用了clk触发的同步逻辑,但是图上显示的图形不是由clk触发,因为不知道图中采样时钟的频率,无法判断是由竞争冒险导致的波形不对,还是因为采样时钟本辨率不够导致的看上去好像有竞争冒险。而且,竞争冒险在后仿真时才会出现,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楼主是功能仿真还是时序仿真。单就波形来说,不太好看,但是无法判断逻辑是否有错误,因为大家都感觉程序和图对不上。

网友J:
加上reg应该会消除的

网友K:
D触发器!

网友L:
D触发器是个好东西,简单实用

网友M:
波形图确实很奇怪,不知道lz是不是仿真时出了问题,你设计的这个程序最高能跑多少M?你仿真时clk设置的又是多少?使用每个fpga芯片时都要考虑它的实际性能

网友N(2010-10-15):
看来毛刺作为初级问题大家研究的比较透了。

网友O:
代码和图不是同一个事件的。常规来说clk信号是系统时钟,在图中显示的DB数据像是temp中的内容。temp<=48'D1407374883553+temp;这个加法器数据比较长。完成时间比较长。图中显示的不是毛刺,应该是在做加法的时候temp信号的中间态的值。楼主可以分析下毛刺的内容看是否是加法器的中间值。这个在signalTap中是不会有的。你的系统时钟无法采样到。

网友P: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Q:
这是正常现象。
每个d触发器相对于clk的输出会有时间不同,显示上会有中间数据,这个不同于毛刺。

网友R:
我跑仿真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 问同学 说用格雷码解决 可是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S:
请问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 clk)”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