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气外形尺寸问题

楼主(2010-06-10):
大家好,麻烦请教下大家,我用的protel dxp绘制pcb时,在pcb原理图编辑器keep out layer中画好了一个矩形框,就是板子的电气外形尺寸。mechanical中没有画板子的机械尺寸。然后加载网络表后让元件自动布局,但是自动布局后所有的元件封装并没有在之前定义的电气外形尺寸框内,而是跑到了框外。
另,pcb中填充(fill)和敷铜(polygon plane)的区别是什么?填充是用来干什么的?
本人第一次照着书本自学pcb,周围没有能够请教的人,大家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A:
可以把元器件全部选中后,放到矩形框内。
填充fill是矩形填充区  覆铜是多边形填充区,两者区别是,前者放置一个矩形区域,并且将该矩形区填充到密不透风的程度;多边形填充区则不同,它通过设置可以将多边形填充区填充到密不可分的程度,也可使用网格的形式进行填充。另外,多边形填充区放置时可以避开区域中的电信号网络。
后者比较常用,在布完线后,放置地线填充区,减小干扰。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一般敷铜就是最后跟地线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的

楼主:
还有如果是贴片元件的话,不知封装怎么个弄发?谢谢

网友A:
建个pcb库文件,自己画个。如果pretel自带库有合适的就不用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