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积分运算电容作用

楼主(2010-06-10):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图中的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声明此电容并不是用作积分运算。
此电路用作放大用!

网友A:
:Q貌似是用于补偿2点可能存在的对地杂散电容。。。

网友B:
低通滤波

网友C:
补偿杂散电容不用这么大的电容吧,不是积分,那肯定是低通滤波了

网友D:
是低通滤波用的,有的运放如果不加这个电容的话输出就会产生震荡!

网友E:
我觉得电容在这个电路中依然是积分作用,只是它对低频信号积分的效果被R6给削弱了,电路的作用是为了滤波,但是并不是说电容的作用就不是积分了

网友F:
在这个电路中滤波是主要的,积分也也有,不能说只起滤波或者积分,在电路中有的会有双容性

网友G:
写出传递函数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H: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190893&ptid=1786
04]9# banana^_^lover

怎样通过传函来看呢? Uo=-[R6/R5(1+jwC3*R6)]Ui

网友I:
典型惯性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