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210 isp 片外 flash

楼主(2010-06-10):
请问大虾;
  LPC2210只支持中断向量(64字节)重映射,但不支持存储器bank的重映射,而且中断向量的重映射在片外存储器只支持映射到bank0,即地址0x80000000处。我的理解正确吗?

  如果上面说的对,那么如下过程是否可以实现:
    我在bank0的flash中存储一段isp下载程序,这段程序负责从串口isp下载用户程序到bank1的flash中,下载完成后让程序从bank2的flash中开始运行用户程序。我的理解是程序可以跳转到bank2,但用户的中断向量表也在bank2的开始处啊,怎么映射过去啊?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大虾指教!

网友A:
LPC2210只能重映射中断向量表

网友A:
LPC2210只可以重映射中断向量表到内部RAM(0x40000000)或外部bank0(0x80000000)。

网友B:
可以用Bank0中的isp(自己设计的),用于将程序下载到Bank1,然后在你的ISP程序中用一个语句直接跳到Bank1去执行已下载的程序.

网友A:
对,将程序下载到Bank1